上网本触发掉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3):
今天修了个上网本  触发掉电  待机正常  触发电流升到0.2左右掉回待机状态  偶尔偏高0.01        初步判断后续供电引起   思路明确 测全板大些电容君无对地现象  测触发后续供电各电感  0。9V一个电感对地47欧左右  感觉有些不正常 正好手里有板对照  测另一板子此路电感对地100以上    由于心理想快速找到问题点  则1V电击   VPU发热   BGA拆下   测板子  阻值恢复   掉电现象排除    换BGA-CPU    测君无短路现象   上电开机   电流正常     故障排除     因条件有限 时间又不允许  所以很少看图纸  大致维修都是摸索着做 初学者   写的欠佳  还忘见量     就算上论坛里面聊天乱跑都还要花钱到网吧来    随手谢谢    只做爱好交流

网友:
BGA-CPU也能搞?????????????????

网友:
电击法的效果还是很好呀,一直没这样试过.下次可以尝试下.

网友:
CPU哪里找的啊?ATOM的CPU吧

网友:
上网本  都是BGA的CPU

网友:
我在华强北附近学习的    找配件这里是最全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但那也拿下来从做???没

网友:
对地了 大多芯片坏了   几乎没有从做的价值了   好的几率太小

网友(2010-07-29):
1V的电压  电流放了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