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升级CPU

楼主(2010-06-23):
请问一下升级过Z61T的朋友这款机器能上些什么型号的CPU啊,我现在用的是T2400的,想换个大点的使使 谢谢朋友们了
cpu

网友:
升级CPU还不如加内存呢,,,

网友:
到淘宝上去搜啊

网友:
笔记本升级CPU没有多大意义,生级空间很小

网友:
呵呵。。找找商家。。

网友:
Intel 945GM芯片组
可以升级的CPU T**00
如 T7600 7400 7200 5600 5500 5300等

网友:
升级CPU的话

网友:
不好意思没发完
按错啦
升级CPU先吧
BIOS升级下吧
不然升级CPU就不亮啦

网友:
升级CPU先升BIOS不然升级CPU就不亮跑67.Z61t应该是965的芯片用的是800的外频最大是T8300,U太大散热不好会死机的要换U的话不要换太大的U

网友:
不要升太高的,主板受不了,散热太大,返而会引起死机掉电,内存升大点,CPU适当就行

网友:
不好升级吧 我以前试过 好像板子支持的类型很有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