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死机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3):
修了台上网本   裸板   客户说运行不稳定  也问不出个大概了   则自己上电测量  感觉电流变化一切正常   只是示波器打内存波   貌似跑到显卡处产生死波现象  则外接显示器  上电    不显    打内存阻值无异常   由于上网本都为积显    则没有测量下去的条件了   以前修过些上网本大多为北桥虚焊或CPU虚焊的通病   所以靠经验维修   直接用土炮加焊北桥   后测无短路现象  则插外显上电开机   亮了    故障简单  写的字多   实际维修不到20分钟全过程   老师傅门不要笑话    只写给新上手的朋友们做参考

网友:
能分享就是好东西,不管是浅还是深

网友:
见识了,不显加焊北桥

网友:
你从那打的波.LPC总线吗

网友:
是不是上网本的北桥易坏呀.

网友:
要是能上一些加焊的过程图片,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多打内存波

网友:
我上网不是很方便  每次都要上网吧    图片只类的条件不允许

网友:
具体易坏不易坏的  那要看你的BGA水平了   其实BGA又不是很难   只要注意好珠子的熔点  大多都是做不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说  是容易空

网友:
也许吧,上网本这么薄,散热肯定不太好。温度一高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
上网本 CPU 虚焊的比较多, 很多用 VIA 的 c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