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不开机维修实例---希望转正

楼主(2010-06-23):
一客户送来映泰主板,AM2平台,故障现象是被雷击后,不能触发,网卡芯片被击出了一个小点。
维修思路:维修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
步骤:1、插上主板故障诊断卡,发现3.3V待机电压指示灯不亮。(由此可以判断为待机电压不正常),测PCI A14对地阻值为25欧短路
2、通过跑线发现些3.3V是紫5V送往1117转换而来,在跑完线路的同时突然想起前面的网卡芯片,反正它已有明显的损坏情况,是不能用的,于是用风枪将其吹下,再次测PCI A14对地阻值,发现为453欧,恢复正常,接上电源,发现主板诊断卡的3.3V待机电压指示灯已亮;再尝试开机,通过,此板修复,网卡就另外加一张了,换芯片没有适合的!
总结:硬件维修中的明显损坏元器件应该先处理,这样会少走许多弯路。
由于没有好的相机就没把故障主板拍下来了,恳请通过转正,谢谢支持!

网友:
最近好像好多,都是雷击网卡的,

网友:
以维修思路习惯。应该先把怀疑的地方排除。以免走弯路。

网友:
看到不正常的首先排除 我就是这样维修的

网友:
Yes. The thunderstorm and power surge are sth hard to prevent.
I have add surge proection devices on all my power extension cab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