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求助

楼主(2010-06-23):
前几天  接到客户的一台联想 家悦系列 台式品牌机    ,客户说装不上系统  ,我就帮他装上了。 可是再进系统是   却在进度条的那个地方  不停的走啊走,持续10几分钟都不进系统,后来把独立显卡取下 用集成的,他的网卡也不好用   就把网卡芯片也拆了  ,硬盘线 换过,硬盘也换过,还是 是不是 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问了很多人  他们都只是说问题还出在主板上。可小弟我真是   没啥办法了    特在此  向各位前辈求助   希望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侠 能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给你个建议 一是整硬盘  二是主板接口 三是 南桥 还有 联想的机器BIOS里 有个还原你给他关了 估计就好了。。

网友:
把不用的IDE口关了,进度条那里在检测IDE口设备,还有就是把你光驱不上试试是不是光驱托盘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