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热重启现象

楼主(2010-06-23):
    只要开机时间长了,你点重启就会“断电重启”几次多数2到3次就可以启动,这是我在装软件或卸载软件发现的现象,而刚开机不久来尝试着重启就不会有断电几次的现象。

    开机关机是正常的,整天运转也没任何问题,硬盘系统我检查过都没问题,内存也检查过,两根内存轮流只插一根运转也没问题,整机温度相当底CPU超到3.3G也35度,现在已经没超了还原了BIOS,这现象还是存在,我最担心的是装系统时突然断电最多5到6次会不会损坏硬盘,所以特地来求助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下是什么故障?小弟在这先感谢各位!!

   内存是金士顿,2*2G
电源是新的台达500W,
CUP是两电容E5200,
主板是V星P43NEO3-LV,
我就是用这板的易超频拉到333*10,因为这样没二启动,谁知道这样超没多久就这样了。

网友:
CPU过热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进CMOS里长时间点看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进去BIOS半个小时再重起没断电现象,只是观察BIOS里温度在38--39来回跳,用软件监测的都是35度以下,不知道这是核心温度还是表面温度。

网友:
板的温度高吗?一般供电不良造成。先换一个电源试一下。它可能性最大。

网友:
板的的温度是指北桥温度吗?也不高35度,电源才新买的用了几个月超都没事,,一直都很稳定啊,就算快要停电家里电器全部熄灭,这电源也能撑到我关机那几秒,那么新才用几个月,不会那么垃圾吧这台达电源

网友:
是超频的原因吧。

网友:
已解决

经过几天的摸索基本可以排除硬件故障出现原因,我把注意力放到了供电线路上包刮插排,线路在不久前我检修过,接口是牢固的,剩下最值得的怀疑的就是插排了,于是把插排拆解发现里面铜触簧片严重氧化以及有金属疲劳迹象,造成的接触不良,我猜你这家伙就是罪魁祸首了,紧接着清理氧化层后将簧片复位,开机验证几天下来再没重启就断电现象,哈哈大功告成,,也多谢楼上各位的指点热心帮助,为我解决问题指明方向,小弟在此再次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
这个过热问题 很好检测  如果真的是CPU过热重起  那就必须晾一会才会正常    如果是只要重起就正常 那跟散热毛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