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

楼主(2010-06-23):
开机显示七彩虹智能主板。停在这里不动了,也不能进入BLOS,键盘不能动.可以正常关机,重启。还是停在这里不动,确定是主板问题。因为只接CPU,主板,内存,键盘试机也是一样的.电池清过。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应该如何下手,哪位朋友遇到过此类问题,提醒一下

网友:
这是论坛上面有位师傅这样说可以行但是我也没有试过要不你就先试试,他说快显示的时候按TAB键盘试试会不会出现报错或者什么命令,去试试吧!呵呵………………………………

网友:
2楼的方法我试过,无效啊

网友:
你BIOS刷了没有?别和我说没有编程器哟!呵呵………………试试看看

网友:
首先换根内存试,刷BIOS,压U座,不行干南桥吧

网友:
刷BIOS一下看看。

网友:
先看U座是不是BGA封装有没有开路!再测内存供电 时钟。。打内存到北桥AD线。手摸北桥有没明显发热比较大!都正常刷BIOS。感觉是内存部份有问题或BIOS问题!  再不行换个IO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