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23):
前两天接到一个HP6515B的笔记本,故障现象是不定时死机,后来加焊过显卡故障依旧,原怀疑是散热问题引起的温度偏高,后来处理了一下散热部分,试机2个小时发现不死机了,通知客户来取机,客户取走后第二天打电话说又死机了,让客户拿过来试机,在试机过程中本本突然断电,从电源插头那里冒烟了,拆机发现电源部分Q18烧焦了,而且连主板的浮铜皮都烧了,把烧坏的Q18处理后发现对地短路,怀疑是Q18烧毁了以后主板下面也烧坏了,用镊子轻轻刮了几下发现就是烧了很深,后来发现板子都烧透了,没办法把那块板子割掉了,但是量一下还是发现+VADP对地短路,用放大镜看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请问大家谁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板层短路了 慢慢搞

网友:
如果磨练一下  你可以慢慢来弄   如果客户催   就换主板

网友:
可以慢慢..来弄

网友:
可以拨出来

网友:
这么难搞的。。放弃吧。。

网友:
不能放弃呀,板子是在我这里冒烟的,而且冒烟的时候客户不在,唉……

网友:
我手上有个华硕M5200的也是烧穿了,楼主搞好,发个图片,还有啊,发个图片看看板子是怎么锯的,没有见过啊,太强大了啊

网友:
都焦了不能用了呵呵,要想高就下死手挖主板

网友:
住意一下北桥

网友:
慢慢弄,板层里面烧掉了小心点用刀片镊子什么的刮好。。。必须要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