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0-06-23):
东芝M602 ,客户反映用了别人牌子的电源适配器后就开不了机了,一插电就卡响。

拆机。见电源接口附近一芯片烧过泡,一个小二极管也好像起泡。

芯片型号已不能辩,只见有ISL ***1,

网友:
问过电子城的人,问了很多人,才知是ISL 6251 ,更换,接电,不响,可开机。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混点分太困难了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ISL6251这个IC是很容易坏,换了好了,应该就是好了,不用担心的!

网友(2010-11-03):
主板烧断线就麻烦了

网友:
还好只是烧坏一个IC芯片,我遇到烧坏的主板后面还烧的很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上一天后那个芯片又给烧了  很郁闷  没找到问题

网友(2015-03-18):
有没有M602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