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0b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23):
外接正常
可是开机显示不像花屏
故障为上一个显示画面和下一个画面有重合的
感觉有过度一样
开机就会有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都有可能 先易后难

网友:
驱动问題!先排除软件   显卡的可能性   不大

网友:
换屏正解
。。。。
题外话
我是成都的、、、最近貌似换了好多都是上下游几个亮线的
而且都是LG 飞利浦的
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遇到了
看来我们要感谢LG咯哦
嘻嘻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6515B的机器,故障和你这个一样,显卡,北桥都做了,后来换液晶屏好的

网友:
这种屏为何那么爱坏呢,我以前也修到过这款机器,深感疑惑。

网友:
从简单的做起
换屏   换屏线    加焊显卡   重置    换

网友:
这个机器我问题很奇怪的,我有一台一装显卡驱动就掉电,其他一切正常!还没弄好呢

网友:
这些机器的外壳是软塑料的  就容易导致屏出问题,建议楼主先换屏,集成显卡的板子排除外设最重要

网友:
是的,应该是液晶屏,或者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换屏吧,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还是先换个屏试一试  毕竟换屏要比做桥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