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608不能收发传真????

楼主(2010-06-23):
有个p31b5d098这个元件短路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件来的。像是贴片
二极管
又像似贴片电容?这个元件就是贴在电话线入口处并联在电话线两根线??找不到这个原件不知道不装它有没有影响???求高手???
电话

网友:
按你说的 应该是个 控制接口的 ,不知道能不能打电话,要是电话都 不好用应该是那个地方问题

网友:
我把它拆掉以后,能打电话也能听电话啊?就是传真的时候有错误的?A4纸上显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