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JVC MG77AC录像时死机

楼主(2010-06-23):
JVC MG77AC录像功能时一按录像键就死机了,但在拍照或其它模式时都正常,开始以为硬盘坏了,但用SD卡录也一样,格式化也不行,望见过此故障的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回放是否正常?不用SD卡,直接从硬盘回放来判断硬盘是否坏啊。

网友:
正常,拍的照片能看到

网友:
我在问硬盘里面的录像是否可以看到,如何可以看,那就是程序问题,如果不行,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现在问题是根本不能录像,一按就定住了,硬盘没储存到。

网友:
主办也可能有问题,需要资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