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怎么插 请指导

楼主(2010-06-23):
这些怎么插  请指导 那个插   或怎么排续  你们看清楚了  标识字母不一样  谢谢  QQ  709976977

网友:
随便找个主板的说明书 那上面有
找个万用表找到地线确定下位置
你就插吧

网友:
你这个不是AUDIO接口,是COM口。

网友:
楼主跟com口较什么劲呢

网友:
图上传错了    现在看   不好意思

网友:
按下图接

如果是 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 的话  前面板没声音 要到 驱动里面去把  禁用前面板控制 打钩
控制面板中找到 打开后找到   点击后面的小扳手
让下图 图设置 前面板就会有声

LZ 最后那个图片上面 不是 audio 的接口  不能接前面板声音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  接了没声音

网友:
如果主板是HD声卡,而前面板是AC97的,接对了也是没声音的,要在BIOS把声卡设置成AC97的,如果没选,那只能用后面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