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0 上硬盘后loge死机 不上硬盘不死机 换硬盘也一样死机

楼主(2010-06-23):
asus x80 是串口硬盘 上硬盘后loge死机 不上硬盘不死机 提示找不到系统  换硬盘也一样死机但一开机按ESC能看见硬盘信息(什么牌子及型号)就在这时就死机了 ,刷了BIOS 换了cpu 内存 南桥也还是一样,请朋友们帮帮忙呀!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大有可能。试试

网友:
查查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5v

网友:
先进PE看没有在那个位置死机呀,

网友:
少元件,小元件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硬盘的3.3V 5V都正常的

网友:
为什么说是北桥的问题呢? 只要不上硬盘就不死机呀

网友:
你查一下,,硬盘供电管子是那个,,找出来换了,,有可能是电流不够。。。
还有就是你看一下,,硬盘到南桥的AD线,

网友:
板主帮忙看下呀

网友:
遇到过几次  多是南桥

网友:
硬盘怎么能和北桥有了关系  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理解?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先加焊 再换

网友:
除了南桥还有什么可能呀

网友:
先查下硬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南桥没有做好吧,以前修过都南桥问题,先查一下AD线,供电看下

网友:
LZ在上硬盘的情况测试下硬盘的供电及信号等电压。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供电 数据信号 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