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快速切换两种网络配置的方法

楼主(2010-06-23):
  假设你有一台笔记本,装有win2000/xp,经常在家与公司之间移动,两个地方需要不同的网络配置,每次改来改去实在麻烦,因此想找一个偷懒的办法,最后一次搞定,简单省事.下面就是一个好的办法.

  1.将你的机器设置成在公司中使用的网络配置,打开命令行,使用如下命令:
  netsh -c interface dump >c:gs.txt

  2.将你的机器设置成在家中使用的网络配置,打开命令行,使用如下命令:
  netsh -c interface dump >c:jia.txt

  3.以后,将你回到公司要使用公司的配置时,使用如下命令:
  netsh -f c:gs.txt
  回到家要使用家中的配置时,使用如下命令:
  netsh -f c:jia.txt

  4.如果还觉得麻烦,那干脆搞个批处理好了.

txt如下:
#========================
# 接口配置
#========================
pushd interface
reset all

popd
# 接口配置结束

# ----------------------------------
# 接口 IP 配置
# ----------------------------------
pushd interface ip

# "本地连接 2" 的接口 IP 配置
set address name = "本地连接 2" source = static addr = 192.168.0.40 mask = 255.255.255.0
set address name = "本地连接 2" gateway = 192.168.0.1 gwmetric = 1
set dns name = "本地连接 2" source = static addr = 192.168.0.40
add dns name = "本地连接 2" addr = 192.168.0.1
set wins name = "本地连接 2" source = static addr = none

网友(2011-11-28):
用命令解决高手,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