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200

楼主(2010-06-23):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y200的机子,待机没有电流,测待机芯片max1632的5脚vdd没有电压,查图纸vdd是15v供电的,但没有查出来15v的是从哪里来的。请各位师兄指点指点

网友:
花点钱出去学学吧,这样你对客户太不负责了。第二,这样会把维修做成跟修电视机的一样~
第三,你还舍得投资么?

网友:
刷BIOS试试,试过用着的Y200准备装系统突然断电,再上电也没有待机电流,也触发不了。待机3V,5V有,触发端也有3V。刚好身边有个BENQ S52的笔记本板芯片都是一样的,将BIOS调过去就好了。

网友:
电压从这里过来

网友:
二楼的说的真狠啊,不过说的是正点。
顺便说下,是从保护隔离电路来的。

网友:
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你自己看看电路也会知道的呀,,,基础呀。

网友:
楼主修本本可要小心啊,你这水平多半要赔钱。那个5脚不是VDD供电端,而是芯片工作后,通过5V电感,升压二极管,电容,输入到MAX1632内部稳压,再由4脚输出12V供电到其他电路用。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指点,问题已经决绝了,是3。3供电的那一条路没有电压,导致一开机电压瞬间有输出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