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和电源IC isl6260工作原理

楼主(2010-06-23):
1 整个工作流程:
  主电的产生,电路由电源控制芯片PWM、驱动IC 、场效应管(其中场效应管Q1是起电压调整作用,Q2为续流稳压作用),滤波电容 (C1~CN)、电感(L1、L2)、稳压二极管(D)和一些帖片电阻电容元件等构成。

2 驱动IC的作用
      是驱动Q1,Q2的开和关
  当驱动IC向场效应管Q1的栅极(G极)输出高电平,此时Q1导通,同时,驱动IC的低端门向场效应管Q2栅极(G极)输出低电平,Q2截止。
  电源Vcc通过Q1调整,由电感电容滤波加入负载CPU,这时电感L2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阻止电流增大,电感这时处于一个储能 状态,电感具滤波储能的作用,当Q1截止,Q2导通,电感为阻止电流变小,也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给电容充电。
  当Q1属于截止状态的时候它内部存储的电容经过CPU消耗以后经过Q2形成一个回路,Q2在这个位置主要起到一个储留和保护的作用。当下一周期到来时,重复上面的动作,这样周而复始,CPU就会得到恒定的电压能量。因此,通过Q1,Q2的导能和截止,电感和电容滤波整流,产生CPU所需要的稳定电压。
  这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流程。

3 PWM芯片的作用
  驱动芯片只是通过一定宽度的脉冲驱动场效应管开关,那么是谁控制脉冲宽度?是PWM芯片。PWM的英文全称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中文意思是脉宽调制。

      PWM芯片是CPU供电路的核心元件,可以说是供电路的“司令部”。CPU芯片上有自己的电压识别针脚这几个针脚的编码代表CPU核心的工作电压。主板上有专门的CPU VID识别电路,开机加电时,首先给CPU VID识别电路加电,读取CPU VID针脚的编码,判定CPU核心的电压,VID电压编码送到PWM芯片的CPU VID识别电路,PWM芯片依据CPU VID编码确定PWM的脉冲宽度输出给驱动芯片,驱动芯片驱动场效应管工作,才正式给CPU供电。

流程图

针脚图

内部图

网友:
没有电路图吗?我们怎么分析你说的是不是正确。

网友:
觉得对你有用就看看 没用就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