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70FT 开机烧升压管

楼主(2010-06-23):
在没信号时候没升压 接信号进去 马上烧升压管(IRF630) 各位大虾 给个思路
信号

网友:
放了两天 没人指点,
最后还是给自己修好了
虽然修好了,CRT的维修渐渐没了,也冒个泡
原来 是给推动变压器的供电电阻开路了
为什么电阻坏会烧这个 大家去研究二次电源稳压取样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这样行不工作,二次电源失去了反馈,这时二次开关管导通 时间长,截止时间缩短,二次电源输出电压升高,二次电源开关管功耗增大而损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