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事情 关于主板USB的

楼主(2010-06-23):
一块精英K8M800主板 开机之前插上USB鼠标进系统就可以用 如果进了系统再插入U盘 和USB鼠标就不能用  本来能用的USB鼠标 拔掉  再插上去  就不能用 而且鼠标灯也不亮

网友:
查USB接口的供电  数据线打值看有没偏 低,都正常那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不能用的时候 先不要拔掉鼠标 测一下USB的供电
  然后拔掉电源 打值数据线的值   刷BIOS

网友:
数据线打值看..有没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个BIOS  USB鼠标 拔了再插好了 不死机了 但是不认我的水货U盘 正宗的认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