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xxxx Vxxxx BGA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2010-06-23):
I have now fixed more than 100 laptops successfully so far. The models are: HP DV2000, Dv6000, and COMPAQ V 3000. besides the reflow, you MUST remove the thermal pad that is in between the GPU and heatsink and replace it with a 2mm thick copper piece approx measuring 7x8mm. These laptops all fail because of the thermal pad not being able to efficiently transfer heat to the heatsink. So just reflowing the GPU isn't enough. Also use arctic silver thermal paste on the GPU, then place the copper piece on it, again put a little more paste and finally fit the heatsink on this. This way you will have a 100% successful repair that will last for a long time. Use this utility to check GPu temp: GPU-Z. get it here

if your GPU is runnning normally at around 60 degrees or less, that's ok. And when running games it shouldn't be more than 75-80 degrees. If your GPU crosses these temperatures, you can be sure the cooling is faulty and needs modification. Check the temp even on working laptops in the DV2000, 6000 and 9000 series and compaq V 3000 series.

I had one laptop whose GPU temp would shoot upto 90 degrees in a few minutes. After the cooling mod it starts at around 49-50 degrees compared to 85.

While reflowing the GPU, i use the default Jovy Lead free reflow profile for the NVIDIA GPU. Do make sure you bend the temperature probe tip as recommended by JOVY to get correct temp readings while reflowing. The upper heater is to be kept at the lowest height for this reflow and reflow of most large BGA ICs. In case your machine isn't following the profile, either heater height is wrong or temp probe isn't making proper contact. Once the reflow is done cool the board and do the cooling modification with copper pieces and put back the laptop. And your laptop should work. If not you may need to reflow again as i had to in one case. The reason for this was i hadn't used flux the first time. I generally run the machine for a few minutes on preheat and place the board onto it and start the profile from a temp of around 45-50 degrees.

I use AMTECH flux.

I have given you the info you need to be successful in repairing all the laptops with this kind of problem.

芯超科技小俊 -2 一厢情愿的想法

网友:
恕直言,楼主的方法有待商榷

网友:


网友:
什么东西啊,看不明白,搞成中文才行 。不是每个人都是研究生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但最好还是换ic。但是国内ic拆机的太多。

网友:
【翻译】惠普DVxxxx Vxxxx BGA通用解决方案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修复了一百多台HP DV2000, Dv6000, 以及COMPAQ V 3000系列的笔记本电脑。除了做回流焊,你必须换掉GPU和散热器之间的导热垫,用厚2mm大小约为7X8mm的铜片替代。这些本本的故障全是因为导热垫不能有效地把热量传导到散热器引起,所以仅仅回流焊GPU是不够的。还应该在GPU上用含银导热膏涂抹,稍微多用一点导热膏以使散热器充分接触。使用这个方法你将100%成功修复故障并能长期使用。请使用附件GPU-Z检查GPU温度。

如果GPU一般运行情况下温度为60度或以下,则运转正常。当玩游戏时温度不应该超过75-80度。如果GPU超过这些温度,可以肯定为散热故障,需要替换散热垫了。甚至工作正常的DV2000, 6000 和 9000 系列 以及 compaq V 3000也需要检查温度。

我曾经有一个本本的GPU几分钟里就飙升到90度,在做了散热处理后它处于49-50度左右,而不是以前的85度。

。。。。。

网友:
搞啥英文啊?我翻译了半天还以为啥呢!搞那么神秘,无用,全部无用。请参阅 NV显卡屡次返修一文。你知道为什么NV推出改良版芯片??为什么新机器能用几年才出现问题?问题重点不在于散热。LZ慢慢体会吧。

网友:
有一种在深夜里看星星的感觉。看了翻译才知道这个是做维修的都明白的道理。

网友:
不换芯是不行的,一定要换芯。换完后还要加铜片。这样温度基本上不会超75度。待机在50几度,跑3D后的温度在60几度的样子就好了。本人做过很多了。之前也是不换芯,但过不了三个月就会回来。我还可以告诉你们那个铜片从哪里来,很简单,把那些废了的电源开关管的塑料去掉,把脚剪了,再稍打磨一下两面就可以了。呼呼。

网友:
HP为何招回?
换改良版芯片。

厂家都这样做,本站1年前也有定论(在HP门之前就指出是生产设计问题,芯片的核心在高温下和基板之间的BGA虚焊的问题,靠维修是无法解决的)。其他的不必争论了。

另外,这个文章在本站也被“翻炒”了多次了吧,原作者不知道是哪位。

网友:
方法不错但是感觉英文不好,翻译的很好。

网友:
为什么本帖和下列的几乎完全相同?难道作者Trion在2009-7-30 18:10 就............?
http://forum.gsmhosting.com/vbb/archive/t-746159.html

网友:
不知LZ是国内的同行、还是国外的维修商。但根据我们大家的经验就是一个真理:要想用的长久、稳定的话只有换全新的芯片(难道LZ在国外修的机器全是HP在设计上面改良过的不需要更换芯片吗,如果那样我们更有理由去找HP讨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