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M876-660时钟IC资料

楼主(2010-06-23):
一块ASUS P5GC-MX/GBL 无时钟,供电正常,求一个RTM876-660时钟IC资料。

网友:
你测它的供电   开启  正常在旁边的电阻上测有没信号发出来,没发出来就是他坏了也有只发一个时钟出来别的出不来也是它坏了,供电一般在IC旁边的电解电容或电感 上测,开启在ic旁边的三极管或10K电阻上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