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晶显示器AL1720B

楼主(2010-06-23):
这样的接口能改在四灯小口吗

网友:
不能说不能改,只能说不好改,找到四灯小口的公共点后一样可以改的

网友:
能呀现在有转接口

网友:
不害怕动灯管的话,可以自己抽出来换成四灯小口的灯管线  低压端本来是共用,再重新分开就是了

网友:
我能不在线头上分低压端来改成四灯

网友:
我能不能在线头上分低压端来改成四灯

网友:
我的意思是这块高压板有问题,我想把它换成四灯小口的高压板,不知怎样改

网友:
这两根红色是高压端吧,白色是低压端吧,能不动灯管的情况下能改吗?或者就在线头把白色线分成两根,能行吗

网友:
好改啊~方便的话可以买两条转接线就行了,没配件的话就改吧,我以前就改过好几次,把那两条粗一点的接在高压输出那里,细的接到反馈脚,把两个小口的反馈脚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直接把线焊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