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6-23):
如果CPU电压正常,却不能亮机,该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样就说得不全,有电压了还要看有没有复位,还要看u座有没有空焊,和BIOS 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有复位,底座没空焊

网友:
这样的描述怎么回答啊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正常,CPU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CPU电压都正常了,怎么还供电问题?你的POST卡跑的代码是啥?

网友:
说具体点撒。

网友:
你这样描述问题,大家怎么怎么回答,把问题说具体一些,大家也可以跟你分析的更具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