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了?我的60硬盘就这样完了。(WD)

楼主(2010-06-24):
放在桌上。不小心被我老婆摔到了地上。现在不认盘了,我放在硬盘盒里试。一插上就有“咔咔的声音,高手呀这硬盘还有救吗?
硬盘

网友:
基本没用了

网友:
有用啊 盘片可以当镜子 然后再利用马达做个电磨

网友:
拿去找人恢复数据吧,没有需要的数据就直接拆着玩

网友:
记得半个月前一块320G硬盘,不小心从手里跌落到地上,幸好有数据线连接着,只是很轻的碰了一下地面,而且还是断电情况下。以为侥幸逃过一劫,谁知硬盘通电用了十几分钟,就不行了,接着就咯吱咯吱响,再也找不到盘了。
不过幸亏在保内,给客户送保就可以了

网友:
LZ你这种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已经报费,就算是里面有重要的数据,你已经加电试过,也是无法还原的了,硬盘的工作原理你应该是大致知道的,现在一摔那个本来浮在盘片上面的磁头,因为惯性的作用,已经完全和盘片接触,你加电的时候马达带动盘片高速旋转,你的盘片早已经物理划伤,报费了

网友:
楼上是正解,基本上是物理坏道,而且坏道越用越多,报废了

网友(2010-08-01):
算了.还好没有重要的数据

网友:
有保修保修去要数据那要去美国找FB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