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 有时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0-06-24):
收到同行一台华硕机,他说有时开机进XP滚动条卡住了,但是有时不开机,拆机把南桥做了,不过还是和以前一样有时能显 有时有待机电流0.02A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 在论坛上找个图纸,我晕 此款华硕机最头痛的就是没有标芯片编号,好难找,能显不显的 能显表示那个电压没有起来 上电找它的主要供电芯片,老天终于发现你了,哈哈 原来是TPS51020第15脚被拉低了,他是一个待机启动控制端,按下开机键后,SUSC#-PWR信号到TPS51020 INV引脚,此时是低电平无法启动 判坏了,在料板上拆个换之 上电OK可以开机了。

网友(点评):
susuc#_pwr跟15脚有直接关系吗??连一起的只是接地而已

网友:
是3V 5V主供习片.

网友:
9pin10pin.是使能脚,开启芯片电压的。这个脚不会跟EC直连,应该是过渡的阻不行了吧。TPS51020这个芯片应该不会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好了,大概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之前没有3V 5V 芯片供电很低,我就直接把他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