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知识连载,电路基础二 电容

楼主(2010-06-24):
贴片电阻上都有数字标示之为电阻的标称值,用来表示其实际的电阻值,下面来介绍一下贴片电阻的实际电阻值换算方法。
1)普通贴片电阻:
普通贴片电阻表面数字一般为3位(我们将其称为ABC),这个3位数字要分成两段来看,最后一位数字C如果为n,则表示的为10n次方。前两位数字AB则为大于0的任意数值。电阻的实际电阻值为AB×10C
如图1-1所示,表面数字为750的贴片电值,其电阻值为75×100=75欧姆,同理,如果表面数字为472的贴片电阻,其电阻值为47×102=4.72K欧姆。以此类推,普通的贴片电阻均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换算实际电阻值(有一部分电阻标称为1R0,2R2等,其中的R为小数字的意思,1R0的电阻实际电阻值为1.0欧姆,2R2的电阻实际电阻值为2.2欧姆)
2)精密贴片电阻:
精密贴片电阻的电阻值换算方法与普通贴片电阻不一样,在表面数字的ABC三位中,AB两位由01-96的代码组成,不同的代码对应着不同的数值,而C这一位为XYABCDEF这个8个字母中的任意一个。其对应的值也是不同的,具体的换算表,如图1-6所示。例如标称为68X的精密贴片电阻,其实际电阻值为499×10-1=49.9欧姆

1.1.1
电容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7/clip_image001.gif电路图中电容通常用符号
来表示
,在电脑板卡上采用的有直插式和贴片式两种,直插式的电容多用于电压的滤波。并且这种电容是有极性的,如果正负极位置弄错,则会引起电容爆炸。如图1-7所示,白色的一端为电容的负极(极少数主板如华硕和华擎,其主板上电容极性的标识与正常的相反,白色一端为电容的正极,在此要非常注意)

贴片式的电容从外观上分为电容和排容两。在电脑板卡上除了滤波之外,还有耦合、谐振的作用。如图1-8所示。

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要求容值较大的采用直插式电容,要求容值较小的采用贴片式电容)。用来滤除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是在各种工作电压的线路上,都可以见到不同容量值的电容。如图1-9所示,图中的EC6EC10EC12三颗电容就是为Vcore电压进行滤波所使用的。

耦合电容:耦合电容通常采用贴片电容,应用在PCI-ESATA的信号线上(如图1-10所示),其特征是串联在信号电路中,作用是用来去除直流噪声,同时容抗也起到阻抗匹配作用。以保证高速信号传输的稳定性。

谐振电容:谐振电容采用贴片电容,如图1-11所示,仅使用在晶振电路中,一般的容值大小为几十pF,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引脚和地之间,谐振电容的参数会影响到晶振的谐振频率和输出幅度。

网友(2014-04-17):
多来电视图啊亲

网友:
是自己要学的东西

网友:
感谢楼主 这电阻的换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