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知识连载电路基础,电感,二极管

楼主(2010-06-24):
在电脑板卡上常见的是贴片式的电感和电感线圈,电感在电学上的作用为通低频信号隔高频信号,通直流电压隔交流电压。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如图1-111-12所示。

在电脑板上卡应用的通常为发光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两种(如图1-13所示),电脑上常见的机箱电源灯,主板加电指示灯都是发光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在主板上的应用比较多,如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的电学特性是单向导通,电流只能从正极流入,从负极流出。也就是说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

整流二极管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冲直流电,常用的型号为1N4004稳压二极管也称齐纳二极管或反向击穿二极管,在电路中起稳定电压作用。如图1-14所示,电脑板卡上常用型号为1N41481N5817。它是利用二极管被反向击穿后,在一定反向电流范围内反向电压不随反向电流变化这一特点进行稳压的。稳压二极管通常由硅半导体材料采用合金法或扩散法制成。既具有普通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又可工作于反向击穿状态。在反向电压较低时稳压二极管截止;当反向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反向电流突然增大,稳压二极管进入击穿区,此时即使反向电流在很大范围内变化时,稳压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也能保持基本不变。但若反向电流增大到一定数值后,稳压二极管则会被彻底击穿而损坏。

网友(2014-03-10):
还可以的东东

网友:
不错,昨天刚在网上看过,今天进论坛了,整理的挺好

网友:
还好,挺不错的。

网友:
{:4_11

网友:
板子上觉的无器件。不过,复杂点的。MOS管,肖特级管,场效应管,晶闸管不是很理解!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还不错   刚刚 看到 给个 好评啦

网友:
后悔当初学校的时候没有这个网站看到

网友:
谢谢 这下俺找到学习的基地了

网友:
还不错  多弄点电路说明就好了

网友:
又有学到了

网友:
这个挺好,多多学习

网友:
很基础的东西 。。赞。。。

网友:
很好实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