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知识连载,电路基础之场效应管

楼主(2010-06-24):
场效应管电路图中用

符号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24/clip_image002.jpg来表示,这个是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的图示。

如图1-18所示。是另一种半导体器件,它是通过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的,属于电压控制器件。场效应管分三个极:其中D极为漏极(也称供电极),S极为源极(也称输出极),G极为栅极(也称控制极),场效应管的源极S和漏极D在实际使用中可以互换。

场效应管的种类主要分为结型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两大类。绝缘栅场效应管也叫做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简称为MOS场效应管。结型场效应管又分为N沟道管和P沟道管。绝缘栅场效应管又分为耗尽型MOS管和增强型MOS管,都有N沟道和P沟道之分。主板上采用最多的就是N沟道的绝缘栅型场效应管。最大的作用就是降压。即通过场效应管将输入电压调节到所需要的输出电压。其原理是通过调节G极上的电压的大小,来控制S极上输出电压的大小。场效应管的检测方法: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用两表笔任意触碰场效应管的三只引脚,好的场效应管在量测的时候只应有一次有读数,而且数值在300--800左右,如果在最终测量结果中测的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为0时须万用表短接场效应管的引脚,然后在重新测量一次,若又测得一组为300--800左右读数时此管也为好管。不符合以上规律的场效应管为有故障。在主板的实际维修当中,由于场效应管是最容易损坏的元件,而且多数损坏的现象为被击穿,所以可以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在线来量测场效应管的好坏,即将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量测DS极和GS极,看看两极之间的读数是不是很小,如果这个值在50以下,则可以判断为这个效应管已经被击穿。

网友(2014-03-10):
这个也复制了

网友A:
将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量测D、S极和G、S极,看看两极之间的读数是不是很小,如果这个值在50以下,则可以判断为这个效应管已经被击穿。
这个方法好

网友:
简单易懂,收藏了!
Thanks

网友:
不错虽然基础但对初学者还是很有益的

网友B:
楼主,怎么区别三个极????

网友:
很不错,写的都很好

网友:
还是不够分数

网友:
好惨,还是不够分数

网友:
一天只有固定分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区别三个极????

同问。。。读书时候学过忘记了

网友:
今天又学习到新的知识了,很好,很支持````

网友:
最常用的东西啊。。。。。。

网友:
场效应管,资料很清楚,我的一个困惑解决了

网友:
简明、易懂、实用。。。支持!

网友(2014-04-23):
努力学习中,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收藏一下, 新手学下

网友:
将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量测D、S极和G、S极,看看两极之间的读数是不是很小,如果这个值在50以下,则可以判断为这个效应管已经被击穿。/ ^; T6 n( t7 u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击穿快速测量是红表笔接D,黑接G级。。

网友:
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量测D、S极和G、S极,看看两极之间的读数是不是很小,如果这个值在50以下,则可以判断为这个效应管已经被击穿。D和S之间300-800左右正常

网友:
好贴,我终于会测量MOS管了 希望楼主以后多发点测量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区别三个极????

G极测不到阻止,除非损坏。

网友:
太谢谢了管理员分享的好东东

网友:
以前是修电视机的常用三极管很少有场效应管测量也不一样

网友:
只有基础好了,才可以造高楼大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量测D、S极和G、S极,看看两极之间的读数是不是很小,如果这个值 ...

这个方法实际中很好用。

网友:
图片要怎么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