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容量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在平常时,我们检测电容器的容量时,,除了用万用表的容量插孔外,,还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测容量是否正常什么的?!!(因为我的万用表没这个功能)

网友:
那只有用表的电阻档罗。只要你有时间等就行了。

网友:
额 我也是菜鸟。不知道哦。

网友:
可以买个数字电容表,量程大,便宜。当然了,有米的话,买个数字LCR万用电桥是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