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都不能用

楼主(2010-06-24):
刚才有个朋友打电话来说,笔记本(忘了问是什么型号)的USB口都不能用了,在待机状态下一打开盖子就显示USB过载,然而 USB口上没插设备,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sub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没有说清楚,什么是一打开盖子,照你这么说可能是内部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一样,供电是否正常,哪个不对按照维修修思路去修!

网友:
同意楼上,但测量一下,没有实物测量数据怎么下结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主板内部给USB供电的电路有短路的地方,那样就不要插USB设备了,很容易烧的

网友:
给USB供电有一个过流保护芯片,应该是他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查下供电,如果供电有了,再试下能不能用,否则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觉得南桥问题

网友:
量一下阻值     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应该南桥问题。

网友:
USB电源短路?

网友:
先测一下5v供电正常没有,再量一下两根数据线的阻值正常没有,不行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百分九十是南桥问题

网友:
打一下对地阻只,测一下电压多少

网友:
我见过 一台是 sb的问题。

网友:
一般说来应该是USB附近的一个小芯片坏了,我修到过X61就是这样,没找到这个芯片,直接取下芯片,把5V直接飞过去

网友:
没有查一下病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