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0-06-24):
我拿到一块奇怪的主板,只要插上硬盘数据线主机可以启动到查测硬盘这里就不动了也进不了BIOS...首先确认硬盘是好的,数据线也是好的.这块板那里坏该如何修..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先把硬盘下掉,把BIOS恢复默认,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重新分区后再放回去,重新安装系统,把硬盘下掉后要设置从别的驱动器引导,这样才能装系统,不然的话还是死机。

网友:
IDE口有问题吧。

网友:
硬盘绝对没问题,我就是拿其它硬盘也一样查不到.也进不了BIOS..我觉得还是主板问 题..IDE口的话,我都换了另一个口试过也一样.

网友:
IDE口?SB的事情么?

网友:
先把IDE有关的电容看一 下不行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