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机器硬盘不引导故障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0-06-24):
最近看到好多朋友发贴,说联想硬盘无法使用U盘,光盘...等引导,CMOS里能检到,但引导时只有一光标在闪。针对这种故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挂到别的机器上,用Winhex清理硬盘前后的标志位。具体方法如图:首先打开winhex,点F9键先择你需要修复的硬盘,然后把右边的滑动条拖到最上面,从000000开始点着鼠标选中框中内容一直到第一个灰线(00000001F0)

选中的数据会变成蓝色

在选中的区域点击右键,选择编辑

再选择“填入磁盘扇区”

再随后跳出的选项框中,直接点击确定

到此前面的清理完成,现在再清理后面的,清除办法与上述方法一致,将最后一个灰线下的所有内容,按上术方法填充"00"

前后填充完成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保存,文件--保存扇区,退出,再放入机器引导一下试试。99%故障排除,1%是硬盘坏。

操作完成后,硬盘数据全清,如果有数据,一定要先拷贝到其它介质中。特此说明。

网友:
楼主指的是将第一扇区和最后一个扇区都清零吗?
如果用mhdd擦一下前面一段管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HPA分区前后都有数据,但大多数只清前面就可以了,清前后是一个最保险的方法。尽量做到一次性成功。

网友:
遇到过Y450  就是硬盘无法引导进入系统。硬盘挂别的机子上能看到正确的分区和资料。之前还在想,是不是机子BIOS出问题导致的。现在明白了。要清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遇到过品牌机预装Linux系统,Ghost xp不能启动,就用mhdd擦除后分区就可以,可能是引导记录的问题。不知道隐藏分区删除后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于在LINUX分区中,盘符以H开头排列,按照提示删除分区,只保留EISA工具分区,重新划分新的分区空间后,按F3退出重新启动,再进入XP安装界面,再一次重新删除分区并创建,此时会看到盘符以C开头,此时安装系统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凝海。可惜机器推给客户了。我原来是以为引导代码的问题,就把可以启动的硬盘的正常代码提取出来,覆盖了联想的硬盘。并没有用00填充主要是不想把分区表弄坏。可惜还是不能引导。最后的扇区没管了。我也把HPA这东西忘记了。还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磁盘最后一个扇区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啊 最近遇到好多这样的机器  都让客户换了硬盘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方法  惭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隐藏标志位有时候是在前,有的在后,有的前后都有。
以前的时候都是用DM,填充前1%,大多数故障就解决了,但遇到一个怎么填都不行的,这个就是前后都有的,所以就开始用winhex,直接清前后。

网友:
硬盘前面0扇区mbr损坏,

用光驱进DISKGEN    重建主引导记录(MBR)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DISKGEN我用了,MBR也重写了,没用。而且还用WINHEX提取了正常盘片的覆盖都没用。凝海说的就没有试过。找块盘做实验去。

网友:
直接用fdisk/mbr就可以了

网友:
   Winhex  可以从网上免费下到吗?

网友:
修改MBR就能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不知道尤为姐姐还是哥哥,那个出重建分区表就那么好用吗///郁闷///很多都不行只是你们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用DISKGEN重新引导就可以清楚这问题··不需要那么麻烦啊
·

网友:
直接用MHDD清零不就行了

网友:
0号扇区不就是MBR吗?清0后怎么反而能引导了?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删除HPA隐藏分区的问题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问题,当时不知道是这原因,跟其它机对换硬盘才解决,下次知道操作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0-08-05):
用这个软件试试,不会破坏的

网友:
v。42版本   XORLDR 是一个轻量级的多系统引导程序,它可以引导多达 8 个系统(或某些系统启动文件)的启动。XORLDR 可以根据分区号启动分区的引导扇区,也可以根据文件名启动分区内的文件,还可以通过绝对扇区号来启动文件。

选好目标盘------重建mbr

即可

网友:
这是个新方法啊,有空验证下,多谢!

网友:
能不能进PE 用PTDD  使用操作  重建主引导记录   然后确定!有台宏基  和联想  I3 I5处理器  、分区硬盘后 装完系统 不引导这样修复的!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都是用MHDD在做的呀

网友:
直接用MHDD清零,在重新分区可不可以?

网友:
碰到过HP的CQ45不能引导 只有光标在闪
后来挂别的机器上Ghost上去装回笔记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刚拿来一台这个故障的,前后都清除,系统需要重做了。

网友:
你直接说把本身硬盘的引导扇区MBR去掉就是了

网友:
连光驱U盘都启动不了,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就能启动了吗?还能用WINHEX吗?怀疑!
楼主的方法是根据江民硬盘逻辑锁解锁方法而设的一种解锁方法,方法可行但不一定可用

逻辑锁原理,通过设置分区表,使之循环指向或互相指向,导致系统启动读入分区表时死循环,最后结果就是用硬盘或别的启动方式都启动不了,除非能让系统不分析分区表。

逻辑锁的最大特点是只有一个光标闪时,硬盘灯一直在亮着

网友:
楼上是硬盘高人啊!!分析的这么透彻啊!不过清楚分区表不就能够解决故障了吗?如果楼上有更好的办法,不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

网友:
今天通过楼主的方法解决了无法引导的问题,之前用过DM MHDD擦出都不行,重写MBR也不行的。

网友:
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哎呀
早点发这个贴我不就不会没做成那么多系统了
学习啊学习
那天就是那个新机器的联想上网本
杂豆启动不了】
现在知道了
哈哈
票票

网友:
这样清零了,数据不具全没了呀。

网友:
这样万一把数据永久清理了怎么办呀?????WINHEX完全不会用哟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方法,数据肯定全没了,如果有重要数据的,一定要在清之前先拷贝出来。

网友:
楼主的办法我用了啊 是联想旭日420M 就是插上硬盘不引导用U盘可以引导但是很得最少15分钟、用了你的办法但是结果 涛声依旧啊 给个建议吧、南起会引起吗 IBM的南桥愁两台机器都是这毛病 联想的真烦人

网友:
纠正楼上的 是GBM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dos命令我见别人用过 具体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2010-09-04):
原来是这样啊!我晕,遇见了一个 ,哎 格式化 重新分区也不好,最后刷了下固件,直接刷敲盘,这次学习了

网友:
李大海的软件写个引导就行
没这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