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CPU VCORE触发后会延迟多少时间出来

楼主(2010-06-24):
KT600 板一片,上假负载 触发 测VCORE 0.9V,大约过20秒后VCORE回到2.1v ,这是什么问题啊,属于正常吗?电源管理芯片是L6917BD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有可能是CPU旁边的滤波电容坏了,这可能导致CPU电压升高,不要测一下VID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假负载测2.1V的电压算是正常的吧,0.9V的时候才是不正常,偏低=无VCORE

网友:
2.1的VCORE偏大了吧,没那高的啊

网友:
也有同样故障板子期待高手 解决。

网友:
1: 2.1V的VOCRE肯定偏高了
2:不可能有十几秒的延时

对照L6917的PDF,查一下关键引脚电压】
如果正常就换6917

网友:
引脚电压都有,只是在VCORE还没上来的时候没有上下管驱动输出,场管不导通,电压为0.9V 这样 ,延时后有了上下管驱动电压才上来到2.1v 假负载测电压经常有误差

网友:
更换一片691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