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外显不显。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一联想F40A的机器,如果接上外接显示器开机,屏跟外接显示器都无显。不接外接显示器正常开机进系统,再接上外接显示器在系统中按LCD/CRT 键可以看到屏上有显示在切换,但外接显示器还是不显。 本子是独显,换了显卡还是如此。请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查看一下CRT电路啊

网友:
打一下行场信号针的对地阻值,从站内找一下图纸,查一下。

网友:
内接正常了,.LZ,一般这种你要装这个机器的官方驱动-=---显卡的....OKKKKKK

网友:
打一下行场信号针的对地阻值,从站内找一下图纸,查一下。
怎么发了两次,麻烦版主给删一个......

网友:
是这样的,接外接后屏也无显,可能你是在BIOS里设置显示模式为外接VGA了,你把它设成LCD,进系统切换不得,当切到外面时内屏黑,外无显,再切内屏又显的话显卡线路应该无问题,问题出在HSYNC VSYNC信号!换掉VGA接口进来的两个五个脚的小门电路就得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我找了一条VGA线做测试。 我分别把R G B 行 场这几个信号断开。发现只要断开R G B这三个信号的其中一个,屏上就会有显。也就是说是R G B这三个信号引起的。还在查。。。 我这个机器的问题是:接外显示器开机,屏不显,先开机,屏显了后再接外显示器,无论如何切换,外显都不显。

网友:
刚才刷了BIOS,还是一样。从图纸上看,R G B三个信号都是直接从显卡GPU里出来的,没有思路了,郁闷哦。。。。
机器放了很久了,还没弄好。用户是做教学用,要接投影。马上要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