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CAD点位图使用手册

楼主(2010-06-24):
仁宝.CAD点位图使用手册
大家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今天接着做一个仁宝.CAD点位图的使用介绍。
下面以DELL D620 (Compal HAL00 LA2792)为例。
仁宝.CAD点位图的打开软件为:
一、点位图打开界面。

这个点位图是不是太乱了?什么也看不清?不要紧。一会就好了。
二、操作方法介绍。
IGE软件没有快捷菜单。所有操作都是快捷键。
1、显示操作

R              刷新
F              水平翻转,也就是正反面转换。
G              应该是以格方式对齐
P              转换表层走线与全部走线显示。这个功能可以使刚打开的图变得清晰。通过它,可以看到板层间走线情况。
]              顺时针旋转
[              逆时针旋转
CTRL+L              设置图像显示内容。这个功能可以设置要显示与关闭的显示元素。这个功能可以滤除不必要的信息,以提高图的可看性。具体如下:

图中,

Component top              显示正面元件位置图。
Component bottom              显示正面元件位置图。
Pad thru              过孔焊盘
Pad top              正面焊盘
Pad bottom              反面焊盘
Testpin top              正面测试点
Testpin bottom              正面测试点。测试点不知这个图为什么显示不出来。
Edge              主板边缘线
Via thru              过孔
Via blind top              顶部过孔
Via blind bottom              底部过孔
Via buried              暗过孔
Traces top              正面走线
Traces bottom              反面走线
Mech 1              这个直译为机械什么的,不清楚。
Mech 2
Lnner 1-14              第几层走线吧。可能是这样,我试了,选不同的LNNER,会增加不同的走线。
2、选择元件

CTRL+G              选择以X\Y为中心显示。
CTRL+C              选择元件
CTRL+P              选择某元件某引脚。
CTRL+T              选择测试点。
三、应用。
由于这个可能是设计图吧,对信号的查找支持不好,我查了一下,没有查到任何信号。可以用它来找元件、引脚、连线等。但元件相连性、单独走线查看好像不行。我试了,有用的也就上面介绍的三个功能吧。

网友:
给楼主加了一精,但是新版不能象以前一样盖章了吗?这样不显眼啊

网友(点评):
加了精华后,还有个 鉴定,是盖章的。

网友:
呵呵,谢谢无边的支持。有动力了。精华好象可以在贴子列表中看到。贴子里没看到。

网友:
楼主有空给我们整整这个Reader的使用方法吧

Allegro Free Viewer 15.0.rar

网友:
这个看着比较强大,多谢楼主。

网友(2012-04-21):
正好有用到,谢谢!

网友:
仁宝点位图还没用到过,第一次看到。CAD的格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