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主板,集成显卡不显,代码就A8换条内存能到BO

楼主(2010-06-24):
一联想主板,集成显卡不显,代码就A8换条内存能到BO,一开始是3.3VSB对地拿掉网卡和南桥好了,换上后跑到A8就不动了,按压北桥也无变化。能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不过内存的故障呀
关集成显卡什么事?

先查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
内存2.5V 1,25V上拉电压
SMDA SMCK
IO

网友:
回复 楼主:
B0 供电时钟测了  打一下排阻的值吧 北桥有问题 CPU座空焊都会跑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