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M2 FF

楼主(2010-06-24):
一块七彩虹C.NF4X-M2 主板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但VDDA 电压有3.3V 而且跟ATX 3.3V 相通了这样正常吗?这块板的VDDA 供电电路是什么样的?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VDDA应该是2.5V
查一下是否VDDA供电MOS管D S极短路

网友:
走一下线路,看是否是直通的,如果是直通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是经过元件控制的话,你就检查那个元件是不是开路!

网友:
大唐豪侠
的帖子
跑一下VDDA这条线 一般是3.3V经过一个小的芝麻场管降压成2.5V的

网友:
那位有这块板,是那个款啊。现在都跟ATX3.3 相通跑线路难

网友:
现在到VTT1.2 跟内存总线供电0.9相通,这块板有点难考

网友(2010-11-13):
直接拿掉桥旁边电感FB40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