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带负载就不行什么办????

楼主(2010-06-24):
我修了一个唯博ATX-350P的电源,原来是4个二极管整流300V的,坏了两个我就用一个507的桥代换上去用,原是13009,我用13007代了,还是小管是8050,我用945代了,现在一接主板,风扇动一下就停了,不接那个主板的12V就可以起动,主板是好的,用别的电源都OK,各虑波电容都换过了都没用,他用的是AT2005B的芯片,电阻基本上都测量过了,都是好的。
是什么问题,各位大师们多多指点,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点评):
开关变压器间隙有短路.造成带载能力差

网友:
13009你怎么能用13007代换?13007的功率本来就低于13009,带不动很正常的事,建议LZ原值代换后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你找13009换上试试。等你修好的消息。

网友(2010-07-28):
风扇转一下就停说明,输出部分有短路,保护动作就停止。还有就是控制芯片at2005坏了

网友(2010-09-29):
已经确定开关变压器坏了

网友:
一般4个二极管的整流管型号都是IN4007的,这种二极管到处都是,你不能用其他的带换的,因为其它的就会带不起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