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通西门子Xa2528主板图纸与维修

楼主(2010-06-24):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西门子Xa2528的机子,主板故障,雷击后在网卡接口附近有R144和C237烧毁,我是个新手,这两个起什么作用,急求图纸,,先谢谢啦! PTB50mb_V0.5g

网友:
03 04 06都有 好像没有05

PTB50_V03_0706 .pdf

网友:
R144和C237起什么作用,
CGND都是通信地

网友:
楼主,R144的作用是把不同信号的地给连接起来,C237和那几个电容也是如此,但他在这里是用来滤除干扰的

网友:
具体的不好说,但那几个电容因该是用来滤除差摸信号的

网友:
  电阻电容都是用来消除左右声道的地之间 由于线路长短不一而产生的电压差不同而中和感应电的 电阻消除直流 电容消除交流

网友:
现在是电脑被雷击后,开不了机,不通电的,跟这两个有关系吗

网友:
不开机 和这几个元件是没有关系的 这几个元件即便是拆除 也不影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