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奇怪的串键

楼主(2010-06-24):
按1 出1z 按2出2x ,以为是键盘有问题,卖来换之故障依旧,查
电路图
到的是IO MEC5004,难道是IO有问题,
DELL

网友:
嗯 应该是 1X 串得有点远...

网友:
加下IO。看看行不。不行换个新的

网友:
有的是排容出了问题也会这样的
查一下排容

网友:
没有排容的,接的是滤波电容后直接到的MEC5004,这个IO应该是带程序的,不知新的能不能用?

网友:
刷下键盘接口位置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可以考虑排容,EC本体,BIOS程序问题

网友:
此本已修复,原来是接内置音箱的接口有两支脚抬在一起,这两支脚正好与键盘接口的23和24脚相连,所以造成了串键,都是人为惹的祸,已后一定要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