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0-06-24):
ISL6566的 31 27 20 这三个脚输出电压时多少。我测的怎么才0.7V

网友:
控制下管G及极的
IC没有工作
查1、2、3、39、40各VID引脚的电压
37脚EN、7脚VCC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条件满足了没,造楼上说的去测下

网友:
我刚刚量了下 1跟40脚怎么通了 。。就这两个脚没电压其他脚有1.30V的电压 37 跟7脚电压正常

网友:
40 39 2 3 脚电压正常多少 我测的1脚是 1.45V

网友:
问什么我上假负载 有核心供电1.0几V  上真CPU核心拉的就0.0几V 了

网友:
VID EN VCC都正常的情况下
换一下6566和MOS管

网友:
这个板子是Q1一个Q2是并联两个 。。。

网友:
上假负载 有复位 上真的就没复位了。。(测试卡灯不亮。有复位就亮)真不知该怎么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已经回复过了吗
尝试换换6566和MOS管

网友:
换一下6566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