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触摸板时用时不可以用

楼主(2010-06-24):
BENQ  USB触摸板时可以用。时不可以用。BOIS弄了。南桥正常。可以进入系统。求大哥大姐给点思路

网友:
USB中间两条线阻值正常吗?阻值正常吗?

网友:
正常
USB到南桥的地址线正常

网友:
不正常时测下USB供电。看看正常把

网友:
供电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