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开机后可以用

楼主(2010-06-24):
IBM R32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不开机,开机后电池可以用,是那得问题,是那个二极管坏了?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追线去吧。。。。。

网友:
好象是POWER SW那个二极管吧,是一个很经典的故障

网友:
是开关信号连的那个二极管

网友:
用电池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放内存风扇可以一直转。

网友:
修郁闷了,高手指点一下呗,谢谢

网友:
用电池是测一下开机键有没有高电平,如果没有,则还找一些。如果有,则要找电池时看IO工作没有,如果IO起振了,换一下IO试试,不知可行不请你参考。

网友:
用电池是不是哪里有缺电压,或者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