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N1000P台达1000w ATX电源奇怪故障!

楼主(2010-06-24):
N1000P台达1000w ATX电源奇怪故障!
台达n1000p,正常关机后,电源线不拔,第二天开机,无法开机了!
但是可以听到内部继电器动作,拔下主板24pin,短接ps-on和地线,继电器也动作就是无法开机!
拔掉电源线后放置一分多种,插回电源线,开机又一切正常了!
电脑关机,再开又开不了了,ps-on电压3.6v 和5v待机电压正常!
有重复上面的步骤,断电一分钟再开,又正常,如此反复!!
大概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各位大大!!谢谢先!!

我判断故障应该处在高压部分,二次侧问题不太可能!晕呀!先上图大家看看!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碰到的一般都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电源保护吧不知到说的对不,楼主不妨先将电源放在别的设备上用下试试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一个8只脚的小块子(ICE1PCS01),或(ICE1PCS02),如果有减小其6脚对地电阻即可

网友:
如确定是电源的问题,把电源控制IC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