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蓝屏代码汇总

楼主(2010-06-24):
很实用的代码列表,里面有常用的蓝屏代码原因分析及解决建议!

网友:
学习啦,以前碰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咋搞

网友:
里面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里面有对故障的分析及出现每个代码应着重检查的硬件部件。这个是Lenovo内部用的代码表,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很多在百度里一搜就出来了,有些实际情况也不一定是对的。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3-07-28):
其实无所谓什么蓝屏代码 重装系统就ok

网友:
学习啦,以前碰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谢谢楼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