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R6I保隔电路求助,,

楼主(2010-06-24):
新接一本IBMR6I,,无待机,,保隔电路第一个场管就没有过,,,,,
控制级受控于,U61 BD4176 更换故障一样,,,联想芯片也有换过一样,,,,量控制点无电压,,,
也没有断线跟短路,,,,
芯片

网友:
测试BD芯片工作条件呀,先修出3SW电压

网友:
让我头大的是,,,BD芯片的供电是此场管以后,,,此场管都没过,BD没电压的情况下是怎么控制场管呢,,,没有正常的板比较,,,,,这一点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不是吧 VREGIN20 由DOCK-PWR20_F通过f5 d10转换过来 DOCK-PWR20_F是在保护隔离之前出来的啊

网友:
如果59脚有20v有话那看看58脚外围的热敏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BD没有供电,

网友:
查过了,,,没电过来,,在点位图上找了一个相连的点,,,飞了根线,,,但一插电瞬间有待机,,,马上就没了,,电压还是过不去,,,

网友:
怎么会断线,进水???

网友:
楼主啃图纸吧!

网友:
仔细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
以前我就修过一台T61的,估计板子跟你的一样~,就是过不了隔离,BD没供电!隔离管的控制脚有几个电阻和三极管,都拆出来量了,感觉正常,最后从其他板子把那几个电阻换了就得了!

网友:
现在是有供电也,,但也过不了,,,,

网友:
是不是U供电这块有短路导致的呢,我以前碰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U那块有电容短路,结果换了电压都过去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希望能有结果

网友:
此台还没搞定,,,BD 跟联想芯片也都换了,,,,没用,,,,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查下相关电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就是与BD相连的大滤波电容,也换了,,,,我想问,,BD收到此供电外还要满足其它条件吗,,

网友:
-EXTPWR正常否/

网友:
我也碰到过的,这样的板字希望搞个图在上面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EXTPWR 如何判断正常与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