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启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24):
    今天接到一张主板,客户说是重启就不亮,拆开主机检测,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一切正常,重启就不过内存,测电压内存2.5V没有,换供电IC,场管也是没有,换晶振,IO,刷BOS也是一样的 ,断电有可以开一次,重启也是不过内存,请大家指教该怎么去修,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啥板,型号都发来
换个电源先试

网友:
CMOS跳线对吗  哥们?

网友:
什么板?是不是CPU座虚了!

网友:
是什么主板,换供电IC是什么型号工作条件有没满足?

网友:
谢谢,这个是磐英EP-4BEADE的板,电源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CMOS跳线是对的 ,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座子,我去做做哦

网友:
电容,电容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存供电没有先修内存供电  换晶振 还有IO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