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6-24):
升技主板IS7-V2,主板能开机有显示,鼠标键盘不能用什么问题我是新手
键盘不能用

网友:
看PS2口的5V供电有没有,有的话换IO一般能好

网友:
先取下PS2口旁的排容,不行看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4 2 1 3
6 5
测一下1#,5#,4#对地阻值,1#供电电压,先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有电压,是要换I/0了吗

网友:
如果你确定对地阻值全正常,外围电感,电容没有问题,接口无异常,可以换一下IO。

网友:
USB口也不能用啊

网友:
你这样提问题,我前面所有的回复全是无用回复。
USB无法使用,1供电,23对地阻值,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