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不复位

楼主(2010-06-24):
今天修到一块杰微845主板 插长测试卡复位灯亮,复位键有3V 电压,PCI槽没有3V电压,两个门电路芯片一个有5V   一个只有2.5V 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门电路芯片,一个型号是 74HC08D   一个是43K0K9K  (74HC08D)的引脚只有2.5V (43K0K9K)有5V 现在不确定这两个是不是门电路芯片   这两个芯片在开关键上面  IDE槽旁边,   如果这两个是们电路芯片  那74HC08D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上面的图片不是这个板子的  不知道怎么跑上去的 ,

网友:
看一下CPU复位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啊?

网友:
门电路有符号标注。。你查下符号就知道是不是门电路了

网友:
先查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全板的供电  时钟  还有ATXPG和VRMPG这些信号有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上3V一般都是直接接3.3V的 有些经过保险  如果没有看一下是不是那里断线或者保险烧坏了,你看到复位灯常亮就应该先从供电这些查起  你去查门电路干嘛?门电路不会用在供电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