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2A的INTEL平台CPU供电电压低。

楼主(2010-06-24):
  上U之后核心电压才有0.5v.此芯片的pwm输出0.5v左右驱动小芯片是BD-BH.

网友:
先查一下VID组合是否正常?换上下管,如果都没问题,打一下北桥AD线

网友:
感谢技术服务小组的支持,问题解决了。查了一下vid从列表中查到的应该输出1.3875v。可是现在才0.5差距明显。测供电mos没有问题。更换了驱动芯片BD-BH,居然没有输出了。ov。怎么回事?于是又换了回去。测了一下这个芯片周围的元件,发现有个二极管击穿了,估计是升压二极管吧!又发现一个2.2欧姆的电阻阻值达到了100欧姆,换之。然后触发,有复位了,正常跑码了。

网友:
  最后客户来了才知道,他换过cpu12v供电插头旁边的电容,结果给弄反了,不料爆炸。之后又换了一个电容。机器就全板子无复位了。